方正Q45主板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0-05-20):
方正Q45主板开机无显。硬件环境:主板+CPU+集显+内存,开机后无显示,拔下内存,也不报警。出现这个现象之前的操作是激活Win7之后重启。送修给的回答是没有BIOS资料,重新烧录了BIOS之后还是开机无显示。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压下北桥吧

网友:
插个POST卡看下跑码,如果刷过BIOS,那就再刷一次

网友:
先拿外接试下 ,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屏的问题拉 要是不行的话就压一下显卡

网友:
Q45也容易虚焊?会不会是座的问题?

网友:
焊下南桥试下看吧

网友:
激活WN7后出现这种情况  BIOS的可能没刷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