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0的休眠开关

楼主(2010-05-20):
有那位师傅知道R400的休眠开关在什么地方,谢谢。

网友:
先看看键盘盖板右边,有没有一个小开关。如果没有,拿个小铁东西在屏四周转一圈,看是否有磁铁,如果有盖上屏盖,对应的位置就是。

网友:
楼上介绍得不错,一般设计在中条附近。有的会设计在屏轴左右两边其中一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