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A诊断卡跑7A

楼主(2010-05-20):
诊断卡跑7A然后就不走了..  内存供电,时钟都正常..内存我也换过了..这还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
怎么跑的 啊   是开机就7A还是   ........

网友:
什么主板,各供电是多少,BIOS刷过吗?

网友:
北桥虚焊,需加焊。我也有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北桥可能坏了,要是英特尔就是南桥,

网友:
主板,945PL  是跑到7A   ..
用假负载测得各电压都正常.两时候0.39V  PG 1.3V  复位0.9V  核心电压 1.2
没刷过BIOS  .没设备..呵.

网友:
代码变化过程是怎样的
现在的板子,单纯一个代码说明不了问题,而且诊断卡的档次不一样代码也不一样

假负载上的复位0.9好像有点偏低
一般正常时应该和上拉电压一样,而这个点的上拉一般是FSB_VTT,或者是VCORE

网友:
c5 38 42 69 94 7A  跑到7A 就停了.

网友:
建议先刷个bios   没有设备  把bios拿到其他电脑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又没换u,有的板子是u控制dim

网友:
查下主板上的各个跳线有没有短路的。尤其是键盘鼠标周围的。

网友:
接上键盘,看是否有响应
测试的时候用的是集成显卡还是独立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