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修到ACER 4315,过程非常艰难

楼主(2010-05-20):
拿到本本,插上适配器大短路,断电拆机发现19V供电端(DC1)已经对地,根据图纸首先把D17给拆下了,再测已经不短路了,心里非常高兴,这也太容易了吧。在费板上找个差不多的二极管装上通电19V已经正常了也不短路。按开关电流上到0.76的样子,没装内存,把内存接好后电流还是只有0.76而且没有什么跳变。只好搬出波波来测下了,BIOS上波形无变化,郁闷根本就没开始工作。现在我开始观察整个主板,发现网桥旁边的0R排阻和750排阻已经糊掉,我的妈呀这不是被雷劈了吧,心想这下不好修了,搞不好南桥也坏了。测量网卡芯片供电已经对地,拆网卡后在上电来电流还是一样,没办法量下所有大电感吧,也没发现一个完全对地的,有一个有点偏小阻止也不知道正常不,但是电压都已经上来了。把与南桥相连的接口什么的都量了下没发现问题啊,没什么思路了。准备上电来多烧会看有没有发热比较厉害的,大概一分钟的样子,开始在板上摸了,当碰到一个F2的保险时我的手起泡了,我的妈呀损失惨重啊。立马断电打阻值发现有个电容上面很小看图纸发现时5V_S0,就在F2旁边有个小芯片也不知道干嘛用的,到时凭感觉不是他坏了,我就跟5V_S0这根线到了一个G792的6PIN上看图纸发现好像是个温控芯片,也不知道对不对,反正上面有温控信号,我就把它拆了,在量已经不短路,高兴啊,满市场去找G792最后以6元的价格买到了,真难找。换上通电开机终于看到ACER的画面了,心里在想幸亏南桥没坏啊,要不然就白花钱了啊,既然已经开机,那就要开始维修网卡了,找了个8039换上可以看到了,装机测试吧。测试20分钟左右发现断电了,不会吧,真的不敢想啊。在上电还可以上电啊,把注意力转到CPU风扇上了,果然一直没转过啊风扇坏了。为了节约成本自己改装了个风扇可以正常装了。进系统发现插网线没反应啊,郁闷在拆机啊。只能看图纸看是不是断线了,量到网卡头1、2和网桥7、8脚不通说明内部已经被雷劈断了,飞线后在进系统终于OK,测试2小时没问题,到此结束。
本人不会截图加以说明见谅!

网友:
LZ上个图让看看呀。还有就是把话在整理下会不会更好点?

网友:
楼主最后说飞线是什么意识 你是说把网卡头1 2脚和网桥7 8脚连上就可以了么 雷劈的板网卡芯片一般都会短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网卡我换了也能装上就是不联网,所判断线,把1、2和7、8连上就好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非常好,能不能把图纸发上来分享一下

网友:
看的不是太明白,希望楼主好好解释一下吧

网友:
楼主要是有截图就好了  希望楼主以后发帖  有截图

网友:
笔记本短路的一般都还是好弄,怕的就是进水的。烧得多还不说,短线特别厉害。

网友:
雷电是老天对我们的施舍呀感觉楼主有点语无伦次,但思路还是清晰的,最好在附图,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