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修复一例

楼主(2010-05-20):
一台AOC显示器,开机指示灯闪烁,看起开有保护,打开测行输出管击穿,C5909换后OK.

网友:
CRT有什么不懂得 尽管 问   24小时回答你的疑难问题。

网友:
型号:PHILIPS107S5
加电之后就啪啪一直响,以前的时候响一会就能起来,现在响很长时间都起不来,指示灯绿闪。
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啊,下次别发这么没营养的帖了,说详细点嘛,最佳就是像凤城那样来个图文并茂,那是指定火的

网友:
啪啪响  那是要压电路打火活者是与地线短接了,  像你那种指示灯闪应该是格挡格挡响,那是继电器在响,你重点查12伏。5伏电路,这是一种轻微短路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