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怎么换灯管,大虾来讲解下

楼主(2010-05-20):
有维修过的,出来说下液晶的灯管怎么换的吧,有个图讲解最好不过了。

网友:
如果非常想自己换的话,买灯管的时候就买那些已经焊好的,两根灯管一个灯槽(一套),淘宝上是25吧。别买灯管,焊不好你都装不进去的

网友:
最近自己刚练习换灯管呢,尤其是卸屏的时候得特别的小心,一不小心就弄的出亮线了

网友:
主要 细心 大胆  慢慢来   我以前就马马虎虎结果就把屏给整没了.

网友:
有条件的就先拿个破屏练练吧   注意一定要小心   有一点的马虎  就有交学费的可能

网友:
先拿块废屏练习。最后一句:全凭手感!

网友:
换灯管,焊线像绣花一样,灯管很脆,不小心就断

网友:
笔记本的灯架不是通用的,台式机的还行,直接买个灯架装进去就OK了

网友:
主要是细心,屏边上有不少卡扣,不要用蛮力。

网友:
找个废屏拆一次什么都明白了.

网友:
我交过学费了,拆坏一个17的屏(没有灯架),笔记本的还没有拆坏过,也没有漏光(运气好)
细心加细心

网友:
搞出亮线了,好烦呀,有高手说下亮线是怎么回事,我已经很小心了,还有办法修修吗?我也是第一次换灯管呀!以前都是换板,改改线路多,没修过屏这次让我碰上了麻烦

网友:
学习了 。真是好东西。。一不小心 屏幕就注销了,我以后要小心了

网友:
我有次不小心把屏弄破了。结果赔了一个液晶给客户。。。。仅此一次。。。。。不过只是破了一个脚落。右上角有个5mm左右的圆形漏液了。。。。其它地方还能使用。。。。

网友:
建议还是先找个坏的练习一下先吧
刚学时弄坏过两个屏,换完灯管装回去就有白条了

网友:
换灯管也是讲技术的,吸取经验了。
以后有机会自己学习换一下。

网友:
换灯管作重要的就是  细心细心 在细心

网友:
这个东西急不得,我前两天刚按坏了一个屏,装外框的时候屏面没有正对到槽里,手上用了点劲就轻轻的的啪一声,屏挂了,如果细心的话没有什么大难度,别着急,千万别着急,我换了也几十张屏了,出这种状况,郁闷死了啊。赔大发了。还是能多收就多收点....

网友:
主要是细习观察,看不明白不要动手,看明白了再动手,动手一定要轻,尽量减少损害

网友:
搞出亮线了,好烦呀,有高手说下亮线是怎么回事,我已经很小心了,还有办法修修吗?我也是第一次换灯管呀!以前都是换板,改改线路多,没修过屏这次让我碰上了麻烦
引用 网友A:

====================

LZ 你能確定這台LCD 之前沒有 "亮线" ?

是你搞出  "亮线" or 原本他的LCD就有  "亮线" ,你維修前有沒有先告知送修人換燈管會遇到的風險?

通常送修的人絕對不可能會說他的LCD會有亮線,他就是等著吃死妳

亮線~~基本上沒法修,只有工廠有的修,網路有賣一種"修亮線"工具~但是基本上~~算沒用
我試過很多台LCD,沒半台成功的 (所謂的成功....是修完後1年內不會再出現亮線)

网友:
换灯管要胆大心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