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显卡问题

楼主(2010-05-20):
今天拿一杂牌主板,开机在dos下一切正常,进到系统,不到两分钟花瓶并且卡死,测量的vga 接口阻值是 1,2,3,分别是75,75,76,第12脚是1159,第13脚1468,第14脚是1470,第15脚1156,请这个要这么修,是加焊桥,我跑线路,接口直接通过一个电阻进北桥

   这快主板我加焊北桥,现在诊断卡跑代码4F, 复位灯闪亮, 是不是桥挂了

网友:
其实这个啊,你加块独立显卡就好了,就可以正常用,这个板子一般都是桥出问题

网友:
加焊桥试试或者换换内存试试

网友:
集显花屏,和内存的关系也比较大
首先更换内存,清洁内存槽,刮去内存槽子的氧化物,查内存供电死否正常,供电管温度是否正常

如果以上都正常
那北桥坏的可能比较大,不过先要排除RGB信号到北桥的通路上的元件正常,如对地接有电容,可以先把电容取掉

网友:
换内存,压桥。不行就是桥坏了。

网友:
按 技服小组 说的做  集显靠内存 做 显存  如果氧化或者坏  会造成花屏

网友:
4# 逸风 我查了,有一个电容,还有一个电感,一个电阻 直接接到北桥,这些都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