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20黑屏,掉电

楼主(2010-05-20):
机器开机运行正常,跑着会突然黑屏,电压掉到0.28.无法起来,有时开机只接跑0.28.这是为什么?
掉电
黑屏

网友:
看看电压都有没

网友:
CPU电压应该还没有出来吧、
检查一下各组电压都出来了没有、

网友:
南桥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南桥性能不好了造成

网友:
虚焊或芯片不良,可以先补焊一下怀疑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