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显示器电源板有问题 求助!

楼主(2010-05-20):
今天接到一个显示器 通电之后 一点放映也没 拆开 看了下电源板  通电 测量到一个线圈的时候 后面的线路就没电压了。怀疑这个东西烧了 拆下一看是烧了。断了一只脚!  本人新手 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大家解释一下啊。。

另外 我找一个代换 下面的四脚有 顺序吗? 请高手指教!

网友:
没有正负,这个是电感,颜色一样的两端相通。

网友:
都烧焦糊了 不坏 你骗人啊!!!!

网友:
我想知道   4脚有没有  正负  还是直接换上 就可以通电了。

网友:
没有正负之分,用导线直接接上

网友:
你那台方正显示器就烧了个电感吗?如果保险丝烧了,你就要注意开管电源有没有烧了,如果没有的话,直接做上电感就好了

网友:
奇怪,不会只烧了电感那么简单吧,电感不易坏噢

网友:
你先量一下保险整流器,在换电感,没有这个电感,用导线连接上就行。电感很少坏的

网友:
除非是过热或是进水了才能烧电感的。还是查下吧。

网友:
先检查其余的元件是否 烧毁   检查不出故障元件   就把电感焊上  把保险去掉串上220伏40W的灯泡   通电观察灯泡的发光情况   如果灯泡一直处于亮光状态   就证明电路上还有故障
  如果灯泡不亮或闪一下就灭了   此时用万用表测次级输出电压   电压正常 就可以把灯泡去掉  换上保险

网友:
能把电感烧坏,想想要多大电流?

网友:
长时间接触不良也会烧断脚

网友:
应该是长时间虚汗,打火,造成的,别的元件短路是不会烧那电感的

网友:
是啊  问题不是这么简单  换上电感之后 电源这块 都能测到电压,就是高压那块没有电压 昨天比较忙 没有来上网对不住各位对我解释了那么多  谢谢大家啊!   这种情况是不是电路 断路电流无法进入 高压那块呀。。。  今天测量了 300V大电容旁边的 四环电阻 发现没有阻值 是不是也坏了啊   电阻击穿  不会影响 后续的高压区不通电吧。  现在问题就是电源板回路上都有电压   高压那块 都没有。 主要测量哪个元件呀!

网友:
LZ不是搞维修的吧?

网友:
四环电阻是不是有一端接地的呀,如果是那驱动管也烧了

网友:
当然那接地的四环电阻也要换一样的标色的

网友:
我是新手! 以前修显示器 我基本上都是  代换电源板 驱动板!而且又不贵 !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