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板加电保护

楼主(2010-05-20):
一杂牌845主板,加电后2-3秒后掉电,电源保护,不上CPU不掉电。本人怀疑是CPU供电芯片(RT9607)有问题,供电管在线测试没有问题。请有经验的高手指点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
这个是不是上负载不掉电呢?如果是,可以先换了RT9607试一下。

网友:
测一下CPU旁边的供电管,短路了没有

网友:
你看看断电前!有没有cpu有没有核心电压!!看看下管有没有短路!如果没发现短路!就换PWM芯片

网友:
如果能够维修量三秒
一般不是直接的大短路
可以先测量各相MOS关G极电阻是否平衡
在断电之前测量一下CPU供电是否正常
或者直接在上电后立马端接绿线(前提是通过测量电阻,排除主板上有大短路的可能),看是否有CPU供电消失了
如果没有
那就要查查开机电路了,重点是IO,因为其右身兼监控职责

网友:
今天拿了一个假负载装上测试了一下,Vcore(1.75V),PG/时钟/Reset等信息都正常,但Vcc-VID的电压为0,明显不正常,拿了一个1.7G的赛杨CPU,正常跑码,有显示。
     由于手头没有RT9607的芯片可替换,请问用什么芯片可代替呢?谁有RT9607的PDF资料,请上传一个,不胜感谢!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原来是芯片WB1601A不良,更改后就好了,网上搜索不到这个IC的PDF资料,刚好手头有一个废板有这个芯片,换上去就正常了。

网友:
学习了,新手就需要这样的一些案例额

网友:
LZ换的那芯片是不是从电源管理的芯片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知道了!谢谢啊

网友(2010-06-21):
WB1601A   是哪个位置,起什么作用,能否上图看下,让新手也学习一下。
杂牌板上面,我好像没见过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