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那么兄弟有怎样查ON/OF开启信号线的方法

楼主(2010-05-20):
最近学修液晶,一路走来,让我晕头的就是有的板没有标出开关信号的字母,所以要一个一个的去试。。有一定的危险。所以请救哪位兄弟有简单的方法可以快速找到ON/OF线。。。

网友:
其实高压板的接口定义都是比较容易找的,首先找出电源:VCC、GND,确定后接好,再找出高压板的开关on/off和调亮端ADJ,ADJ一般较为容易找出,它一般会接一个电阻再接三极管,如不能区分出来,就随便接好,不亮再调过来接,只要电源两脚位不要调反或接错,一般不会损坏高压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謝謝。。我試試

网友:
是哦。。凌兄。哪果這些試會不會燒通用驅動板呢。。。我上次也是一個一個去試掛了兩塊通用驅動板咯

网友:
楼主  啊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要找驱动板上的  开关信号线吗?   按你的思路不要说烧两个 驱动板了  就是再多的驱动板 在你手里都逃不了 报废的命运
  驱动板只需要输入  5伏  或  12伏  (不同的驱动板输入电压也不同哦)   高压板开关信号是  驱动板得到开机信号  正常工作  时输出3,3伏   给高压板使高压板工作 提供背光的

网友:
先找出VCC GND,然后一般还剩两个角,你跑下线路,一般ON/OFF,接到一个三极管上,这个三极管的E极接地。亮度调节一般不过三极管进芯片

网友:
一般用两种办法委容易的找出ON/OFF和ADJ,先找出VCC和GND,剩下的两钟中,通过三极管的是ON/OFF,直接接入MCU的是ADJ。
第二种方法是,查出MCU的引脚定义,找到ON/OFF和ADJ的引脚,跑线路到接高压板的引脚

网友:
用笔量一下不就完了,费那劲干嘛。关一下,看哪个脚有电压跳变,这个就是开关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遇到了一塊由捷聯代工的聯想顯示器。。有一個針在關機時是0V。在關機是5V按理說這是開關線。。但我接上去后只能開關,開關上的指示燈。而不能開啟光管。。我接另一個腳后就可以開啟光管。。但這個腳沒有傳說中的電壓跳變啊。。。

网友:
接开机时就应当有这高压控制信号,,,去了VGA信号,,那这控制信号就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