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562,CPU过高//求助中!!!~

楼主(2010-05-20):
客户拿来一台,宏基笔记本电脑,型号为5562。待机时CPU为50度,但是烤机时,只要一按键烤机,立马就飙到90度,更夸张的时候可以飙到110度左右,风扇改为长转了,风扇的电压为5伏,加了散热膏,散热铜管换过了,而且是好的,有导热,风扇也清洁过了。还是一样!
个位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求助中!!!!

网友:
看看vid电路 是不是cpu型号给误判了

网友:
cpu与热管接触的好吗,不好就这样。

网友:
你那应该是你那CPU的型号不适合你那个芯片组把

网友:
BGA一下CPU座试一下

网友:
对,VID线路出现故障送给电源管理芯片的0、1组合就会不同,CPU供电也会不同,所以就查一下吧,不好跑线的话就做下座子。。。

网友:
有一个侦测CPU温度的芯片量量阻抗还有工作条件正常不你看看电路图应该是他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温控电路出问题了?我有一台明基的,一开机就60多度了,运行东西就达到80多,玩一天也不死机,除了温度显示不正常,别的感觉都正常,摸出气孔也不觉得怎么烫,也清理过里面的灰尘了,换过导热膏,一直认为是温控有问题,反正用着正常就懒得再弄了

网友:
老大100多度还不掉电呀.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不要加焊CPU,拆开清理下倒是可以,最好换个CPU试试,

网友:
CPU110度。。。。还能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