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存cmos 就死机 帮帮我

楼主(2010-05-20):
一块 升技的主板ab9 pro 一进CMOS设置好后 保存的时候弹出保存框就死机。 也进不了系统 自检完后就死的那了。
朋友些帮我 给个思路嘛 我新手 越详细越好  小弟先谢 了 。

网友:
先刷下BIOS 试试

网友:
最好更换BIOS芯片再刷试试

网友:
CMOS校验失败,CMOS数值修改保存之后,便产生一个校验和值,供错误检测用。如果先前的值与当前读数据产生的实际值不同,就出现这个错误信息死机没有反应:
1:CMOS电池没有电量
2:CMOS存储本身坏或接触不好,内部软件不齐全有丢失情况。

网友:
谢谢4楼 对新手的这么细心讲解!

网友:
不知道你那个能不能进系统   我遇到一块   保存CMOS也死机  清一下CMOS就行我那是南桥问题

网友:
CMOS我早就清 过了 ,
还是非常的感谢你们。问题已经解决 重刷了次bios

网友:
有时时间能保存引导不能更改也是bios问题,直接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