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71显示器模糊看不清楚,花屏。

楼主(2010-05-20):
联想L171显示器模糊看不清楚 花屏,正常时使用正常。
请问各位高手,是什么原因?谢谢。

后面附有联想L171维修手册。

网友:
具体现象见上图。

网友:
1:主机显卡是否驱动,没有问号或惊叹号
2:屏的分辨率设置是否正确,刷新率是否是60Hz
3:显示器屏和驱动板的数据线氧化
4:用通用板套,确定是板还是屏本身故障

网友:
这个不好判断  唯一的方法  就是 用通用驱动板  测试

网友:
原因很多 显卡 线 驱动板 驱动程序

网友:
主机部份应没问题,问题肯定在显示器上,是驱动版的问题吗?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一般是屏线接触不好

网友:
用橡皮擦擦擦屏线,还不行就刷下程序,再不行就是驱动板芯片坏了

网友:
应该是通病,有几台同一型号的显示器都一样,放几天后再接主机开机又正常了,使用一段时间后又花屏了。

网友:
附联想L171维修手册(中文)
是否驱动版虚焊?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

屏上的主芯片什么型号?

网友:
拆下检查,电源驱动一体板似乎没检查出问题,屏上的电路板中有一小IC好象有个凸起的小点,是否该IC坏了,请问是什么型号?何处能购到?谢谢各位了。

网友:
MAX8795AETJ,该IC何处有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