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请问开机电路故障应该从哪先下手。

楼主(2010-05-20):
开机电路故障应该从哪先下手。后者先检查什么在查什么,有先后顺序没,麻烦详细点。

网友:
先检查SB待机条件,在查IO脚位触发时是否正常跳变

网友:
先查3VSB有无短路,
再查3VSB有没有正常产生
32.768是否起震
RSMRST是否正常……………………

论坛里关于不触发的帖子有很多
LZ直接搜索一下吧

我没有办法给你讲多详细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提问
技术小组是没有办法来一个一个解答的

基础性的东东,请自己潜水看帖!

网友:
到基础础贴去看看吧,刚才看了楼主的另一个贴子是求助复位电路
建议楼主和“月饼”老师学一下主板的远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