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咨询显卡的问题

楼主(2010-05-20):
两块ATI显卡,一块是小花,用atitray软件把显存频率降下来就正常,想问问这块显卡是不是显存有问题?另一块是开机得个1分钟左右就显示无信号了,不知道该怎么入手维修,先谢谢各位热心网友。

网友:
如果想知道是不是显存,用软件测试一下

网友:
说的太抽象了。 自己先试着弄下。不是什么都是别人告诉你结果,要先自己摸索,

网友:
线加焊试试!

网友:
加焊只能越修越麻烦,先测试看结果再定问题是哪部分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