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复位电路故障的检测方法~~~~~

楼主(2010-05-20):
请高手指点一下小生检测那些原件或电路~~~~~~~~~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6788-1-1.html

在你的这个贴里
我讲的很清楚了

如果每个会员都提这样大而全的基础性问题
技术小组是没有时间和精力来一一作答的

请潜水学些一下最最基础的东西吧!!!!

网友:
查复位电路前要先查各个pg信号是否正常,PG型号不正常是不会有复位的。感觉复位电路本身并不太容易坏。

网友:
atx电源先给南桥个pg信号,南桥内部复位源先复位,南桥复位后就给其他设备复位信号,

复位电路(CPU的PG信号和复位信号都是由复位电路供给的):

主板上的所有复位信号都是由芯片组产生,其主要由南桥产生(内部有复位系统控制器),也就是说主板上所有的需要复位的设备和模块都由南桥来复位。南桥要想产生复位信号或者说南桥要想去复位其他的设备和模块,其首先要自身先复位或者说自身先有复位源。使南桥复位的或者说南桥的复位源是ATX电源的灰线(灰线常态为5V电平,工作后为恒定的5V,ATX电源的灰线也是PG信号),或者是系统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PG信号常态。

ATX电源的灰线在电源的工作瞬间会有一个延时的过程。此延时的过程是相当于黄线和红线而言,延时的时间是100~500ms。也就是说灰线在ATX电源的工作瞬间会有一个低电平到高电平变化的过程。也就是0~1变化的电平信号。此瞬间变化的0~1电平信号会直接或者间接的作用于南桥内的复位系统控制器,首先让南桥本身先复位。当南桥复位后,南桥内部的复位系统控制器会把灰线5V信号进行分解处理,产生不同的复位信号,直接或者间接通过门电路或者电子开关发出。直接加入后级所有的设备或模块中,同时各设备和模块也被瞬间复位。CPU的复位信号由北桥产生,如果是电源管理器发出的PG信号,此信号在加电的瞬间也是一个0~1变化的跳变过程。此信号也会重复以上的动作,让南桥复位。南桥再发出其它复位信号(在笔记本电路中较为常用)。在某些主板上CPU的PG信号是由电源管理器的PG信号直接供给,还有的是由ATX电源的灰线间接供给,通常主板上的复位电路由RESET开关来控制,此复位开关一端为低电平一端为高电平,低电平通常接地,高电平由红线和灰线间接供给,通常为3.3V,此复位键的某一端也会直接或间接作用于南桥内的复位系统控制器,当微机需要强行复位时,瞬间短接复位开关。在开关的高电平端会产生一个低电平信号,此信号会直接或者间接作用于南桥内的复位系统控制器,使南桥强行复位之后,南桥也会强行去复位其它的设备和模块,这样就达到一个强行复位的过程,也就是常说的冷启动。

ISA总线的复位信号到南桥之间会有一个非们,跟随器或电子开关,常态时为低电平,复位时为高电平。IDE的复位和ISA总线正好相反,通常两者之间会有一个非门或是一个反向电子开关,也就是说IDE常态时为高电平,复位时为低电平,这里的高电平为5V或3.3V,低电平为0.5V以下的电位。

如果主板上没有ISA总线,也就是8XX系列芯片组的主板,IDE的复位直接来自于南桥,在两者之间通常也会有一个非门或是反向电子开关,PCI总线的复位直接来自于南桥,有些主板会在两者之间加有跟随器,此跟随器起缓冲延时作用。且PCI的常态为3.3V 或5V,复位时为0V,AGP总线的复位信号和PCI总线的复位信号是同路产生。也有的主板AGP总线的复位也是由南桥直接供给,常态时为高电平,复位时为低电平,对于北桥的复位信号也是和PCI总线的复位信号同路产生,也就是说PCI总线的复位信号,AGP总线的复位信号和北桥的复位信号通常是串在一根线上的,复位信号都相同,对于CPU的复位信号,不同的主板都是由北桥供给,I/O的复位信号是由南桥直接供给,通常是3.3V或5V。在8XX系列芯片组的主板中,固件中心(B205)和时钟发生器芯片也有复位信号,且复位信号由南桥直接供给,常态为3.3V,复位时为0V。

在华硕主板中,主板上所有的复位信号通常有一个单独的芯片产生,常见的型号是AS97127;此芯片受控于南桥芯片 (粘贴的)

网友:
先查复位针脚电压有没有,其它的BQ,NQ,CMOS,U,IO 是不是有复位电压

网友:
“如果是电源管理器发出的PG信号,此信号在加电的瞬间也是一个0~1变化的跳变过程。此信号也会重复以上的动作,让南桥复位。南桥再发出其它复位信号(在笔记本电路中较为常用)。”
请问,怎么样判别南桥的复位信号是源自ATX的14脚,还是源自电源控制管理IC哪?

网友:
"如果是电源管理器发出的PG信号,此信号在加电的瞬间也是一个0~1变化的跳变过程。此信号也会重复以上的动作 "

不知道这是哪儿的资料,感觉甚不严谨!
电源管理芯片的PG信号,是在VCORE稳定后,经过一个延时发出的。只要VCOER是稳定的,这个PG就一直应该稳定,何来此重复0-1的跳变一说!

正常情况下,在电压和时钟都确立起来以后,CPU电源管理芯片的PG和ATX的PG是南桥发出RST信号的前提
不过现在的板子就不一定了
南桥发出RST的前提条件一般是通过专用芯片、时序控制芯片发出的信号

网友:
感谢小组的解答,这个问题本来就没怎么理解透,哎,又遇到“坏人”了就更糊涂了,幸好有小组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