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760镜头卡壳重组(图)

楼主(2010-05-20):
今天接一三星S760相机,来的时候客户说到海边玩儿,结果掉到沙滩上,镜头卡
住动不了了。。。
好一点的S760镜头要在100元左右,一想太贵了,相机才4、5百块钱,不如先拆开
镜头清沙尘重组下好了(我想,稍微细心点的人都可以完好的拆装)~~~
不多说了,开工~~
首先,把S760相机外壳的螺丝卸下来,稍微用点力,外壳就可以拿开~(分为上下
两半)~
然后,再把固定主板的螺丝卸下(PS:S760的CCD与主板是连在一起的),在开机
键左边一点的主板下边有个小插槽,用镊子之类的东西,轻轻的一撬就可以把整
个主板从相机的内槽中 取下~~
嘿嘿 ,这回S760的镜头就赤裸裸的显露在大家的面前了~~就一颗螺丝,卸下它,
取下镜头~~OK~~第一步完成·~
S760的镜头是这样的~:

这是背面:

嗯,好~下面~把镜头上所有的螺丝全部卸下~:

然后,滑动中间裸露出的齿轮:

镜头的内部会自己向外顶出,然后再取出里面所有的组件:

好了~~镜头里面所有的组件都取出来了·~然后放在清水里用超声波~把里面的沙
子等脏东西都震出来~(酒精蘸棉花擦拭也可以~~)
最后呢~是要把清洗好的镜头重组回去~~嘿嘿~~其实也很简单咯~~怎么拿出来的就
怎么装回取就好了~~是这样的:

好了~~原路返回~装好相机~拍照实验~~很好~~
PS:三星S760这款相机镜头卡住或者出不来 是一个通病~

网友:
看不懂 我真的看不懂

网友:
写的还行,就要是把组镜头的过程写的详细点就好了新手能折下来,但组起来有点困难,因为组的时候光圈和镜头是有方向性的

网友:
镜头这么精密的东西也可以重组

网友:
学习了~真是深山藏虎豹。。。。
以后遇到相机的问题,多多指教~~~

网友:
高手镜头太精细了.

网友(2014-05-26):
高手!看起来很轻松,要做好怕也不容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