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花屏问题

楼主(2010-05-20):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6521-1-1.html  以上还回答还不是很清楚。在这里接着说

我把他那台机器的内存条换到别的机器上都可以正常使用。不花屏。(是不是可以排除内存的问题啊)不过我没有换内存到他机器上试。因为我现在手里有的内存插上去都不能启动。根本试不了。。

网友:
你都换过什么件测试了?

网友:
楼主可以单独测某个外设,这是最基本的测试流程

网友:
你要是用的

网友:
集成的显卡,换条内存试啊! 在不好使就可能北桥有问题了

网友:
花屏是跟显卡和北桥有关啦。压压桥试试看,

网友:
我拿他那跟内存换到别的机器上 可以正常使用啊。但是我现有的内存换上去机器都启动不了。而且主板是新的。。我都换过两块应该不会是北桥问题吧。。。是集成显卡。会不会是CPU问题?

网友:
不光是查内存!!!
要查主板上的内存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供电是否稳定,槽子是否清洁无氧化物无变形的针,供电管是否有过热发烫的现象

网友:
关键是新主板啊。。你们认为新主板会有这样的问题吗?而且是两块新的换上去都一样。内存也换过了。 问题依旧

网友:
是内存坏了,    不行的话就让客户换个新的内存,

网友:
内存也会造成花屏的

网友:
V星的红板g31与kingston 2G可能可能兼容有问题,碰到两台了

网友:
兼容问题~~~~
遇到过~~~~~~~

网友:
还有一可能桥虚焊了

网友:
都不对。是CPU坏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