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华硕本子cpu发热量高怎么办

楼主(2010-05-20):
一款华硕k40AB,AMD Athlon x2 ,cpu温度高,开机达到60,电脑运行缓慢,看视频时间长死机。怎么办,各位帮帮忙。

网友:
风扇垫上铜片,松紧要把握好,在改常转。

网友:
散热处理好了吗

网友:
散热的问题 啊  处理下风扇 下的 大 IC  CPU 桥或者显卡

网友:
风扇改常转,加导热硅脂

网友:
怎么改长转啊

网友:
灰尘出了吗?

网友:
直接接5v吧
6# 地狱轮回

网友:
加铜片该常专

网友:
把CPU风扇改长转。USB口哪里就是5V拉过去就行了

网友(2014-07-12):
处理温度吧,实在不行换板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