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大家X31 待机0.04 几 上电只能到0.05几

楼主(2010-05-20):
3.3 5V 1.2 1.8 都有请问下 是哪里引起的故障呢 是局部的控制没出来吗  还想问下局部的控制都是谁给的呢 1845 的

网友:
ec给南桥的pwrbt 发出来了吗 slp出来了吗 什么叫局部控制

网友:
还有2.5v  1.25v   VCORE 这么多电压出来
修这些电压的供电部分呀

网友:
谢谢这位大哥 我明天去店里看看    SLP  是南桥给出的 那pwrbt 是开关哪里给H8 的对吗 我说局部控制 意思就是ON2   在请问下南桥上电 会给出那些信号才能表示 南桥已经正常工作啦呢

网友:
只有上电的动作相应,哪怕是电流从0.04调到0.05A
估计SLP信号应该是正常的,
有可能是几组电压根本没有发出
检查各电压的EN信号

网友:
可能是那里短路保护了,所以电上不去,你查查看

网友:
恩也可能是这样吧 明天去查看下ON2

网友:
4# fm13962261 南桥分别拉高slp5# 4 3 信号

网友:
on2 是什么 恕我眼拙 不知道是什么信号

网友:
1845 的控制脚 啊 12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