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A52 短路请教

楼主(2010-05-20):
benq a52 版号 k2mb6eo 大短  PQ24 发烫 量后级有短路 量得CPU 旁电感对地 其他电感均不对地 没有图纸 拆了一堆不知道哪短路

网友:
cpu取下来了吗 短路用烧鸡大法

网友:
量CPU周围的电容和管子有无短,短了就换,发烫的也换了,实在不行就用LS说的烧短法【烧鸡大法】

网友:
建议楼主先仔细观察,如果短路严重的话,有的是能看出来的,

网友:
每次都烧前面的PQ24 去掉后路不通了就不短了 换个上去还是烧

网友:
加电压烧,电压从小到大的加如果电流起来了就摸电容或芯片有无发烫,有则换

网友:
短路最快的就是朋友们说的烧机法,你用低电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