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SEE神州L525R进水机

楼主(2010-05-20):
接了一台神州L525R进水机器,上电直接短路,解决短后,不解发,更换了EC,可以触发了,可是MAX8734A的3V5V输出只有1.5V左右,更换此芯片,情况一样,查了20#-19V、6#-0V、8#-0V、3#4#-0V、17#-0.46v。搞不清楚这个SHDN信号是哪里来的,查了半天不明白,为什么它会和3#4#相连!更晕的是,它没有启3V5V,怎么可以触发的!手上又没这个电路图也搞不明白!望有这个电路图的朋友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没图纸不好搞

网友:
没图是难点  跑SHDN这个线把

网友:
换个芯片或管子吧,电压已经出来了,只是偏低

网友:
打阻值,看是否是外围元器件不良拉低了3V 5V

网友:
一直不明白的是那个SHDN没有高电平,这个芯片会输出,不会的吧,但3V5V为什么为有电压的呢?

网友:
8734A为四路输出,两路为PWM输出,两路为线性输出。线性输出,只要MAX8734A加电,+3。3V和+5V就有电压输出。

网友:
要不要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