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低压转换工装盒,防止修理电源时炸机

楼主(2010-05-20):
在修理电源时,偶尔我们会遇到电源短路这种情况,当电源短路时,贸然给电源通电,电源就会炸机。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我们需要找一电阻串在电路中,这个电阻要具有如下特点:
1、当电源正常时不影响电源正常工作,也就是当电源正常时,电阻阻值很小,基本不起到分压得作用;
2、当电源短路时,电阻起到保护作用,也就是当电源短路时,电阻阻值瞬间变大,电压完全加在电阻上;
3、能够直观的知道电源是否短路。
4、便宜。
5、操作方便。
      通过以上几点,我们选择在电路前串一灯泡。我们知道灯泡的特点:当灯丝未点亮和点亮后阻值相差很大,约10倍左右,以100瓦/220VAC灯泡为例:灯亮时阻值为484欧,不亮时约48欧。
当灯泡串在一个好的电源前,电源空载(一般电源空载时,损耗约5瓦),此时电路中的电流小于5 W/220 VAC=0.023 A,灯泡两端电压最高为0.023 A*484 Ohm=11.1 VAC(实际是灯泡阻值肯定小于484欧),所以灯泡不亮,电源正常工作。
当灯泡串在一个短路的电源前,此时电路中的电压相当于全部加载在了灯泡两端,电源两端电压趋近于零,灯泡亮,电源不炸机。
    根据上面的原理,我们制作一个工装,用于防止不良电源炸机。电路图如下:

根据电路图制作工装如下:

这么简单的连线,各位一看应该就能明白了,我也就不过多解释了。
注意:我一般使用60瓦/220VAC的灯泡串联,具体使用多大的灯泡根据个人实际需求定。
使用工装时,如果电源加满载,开关一定要拨到并联位置,否则灯泡一闪一闪的很吓人(本人胆小,总怕它炸了,虽然是杞人忧天)。
因为我工作主要接触强电,弱电较少,有高人如果能做出防止弱电路大面积烧毁的工装一定不要吝啬,先谢了。
第一发帖,基础又弱,有错误请多担待。

网友:
不错啊,深有同感。我修电源类的东西,遇到保险坏的,恢复电路通电前都是串接一个60w的灯泡,正常了才上保险的。

网友:
这个用起来会是很方便,,,只不过平时要是用于保护时都是临时换个灯泡焊上用一下就放一边了

网友:
还不如在保险丝或保险管用灯泡换了等修好了灯泡不亮啦再换回保险丝啦

网友:
修电源最好使用一个调压器,再串联了安培表。慢慢升高电压,同时观察电流变化!

网友:
哎呀,这个帖子发的好啊,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啊!
真是学无止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