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问题845mz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0-05-20):
今天客户送来一块845mz主板
问题是不触发。
后来仔细一看
是别人修过的
在上一家加焊过IO
我又加焊了以次
还是一样、
又量了主板的各个电感和MOS管
没什么问题
后来无意中用手碰了一下南桥旁的晶振
竟然触发了
我又试了几遍
只要用手去摸那个晶振
每次都能触发、
小弟没思路了
请问一下高手这是哪里出了问题啊?

网友:
量一下晶振两脚的电压差
换两脚的电容和晶振本身

网友:
3.3VSB COMS电路 晶振 协和电容 晶振两脚间的电阻 一般106  南桥都是你要考虑的问题

网友:
晶震坏了吧

网友:
这个问题是南桥太潮了,我碰到过,开不了机,要点一下晶震才开,把板烤几个钟或上BGA150度烘一遍就可以搞定

网友:
有这种事。

网友:
我同意6楼的 我以前有块主板 就是要碰下晶振才开 换了就可以了 一般不开机都得考虑晶振是否起振 换了之后 用洗板水 洗 结果可能洗板水流到桥里面去了 又不开机了 然后用热风枪吹了下就可以了

网友:
那你把晶振换了,把协振电容再下来,就能好了
你试一试吧

网友:
取掉谐振电容
检查106电阻是否变质
换32.768
清洗、加焊、更换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晶体换了
协振电容也换了
106电阻也换了
问题还是一样、、
没思路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我昨天碰到了你这种板子,换了晶振,能触发,但不跑码,后来把时钟芯片给换了就行了。我那是富士康的848的板,那种板子时钟坏的多

网友:
换掉晶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