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联想 昭阳 E42L 开机白屏

楼主(2010-05-20):
接到一台白屏的机器。 换屏测试 同样的故障 。
在主板上面测试信号的时候发现

左边的
TXOUT 这几组无信号 这几组 是什么信号了
测阻值正常  无电压
其他信号 输出正常
屏供电正常 3.3V
外接正常  快晕倒了  请大家帮帮忙

在无意的看电路图时 看到 LCDVDD 这组电压是有时序问题,直接短接Q37 D  S级  加电 屏亮了  造成白屏的问题就是 应为Q37 导通延时造成的加电白屏。

网友:
典型的lvds电路问题 外接正常屏不显

网友:
打一下LVDS 信号线的对地阻值,看有无短路或者空焊的情况,从主板上的屏线接口和屏接口分别测试,加焊北桥或者更换

网友:
屏3.3V供电查了没有呀.

网友:
兄弟问对人了快查查LCDVCC电压基本可以断定是这个电压引起的了

网友:
一般信号线的电压为1.8V  加上屏供电3.3V   你量一下看看都出来没

网友:
先供电后信号,实在不行干北桥。这是修笔记本的行话

网友:
白屏一般是有屏工作条件,高压板已经启动,但屏未工作。

白屏有几种可能:

1、屏供电有问题。LCD屏没有得到LCDVDD供电。

屏供电如下:

重点检查一下1、检查LCDVDD是否有3。3V电压。如没有,说明屏未供电。
                 2、检查GMCH_ENVDD、ENVDD信号是否送到,这两 个信号至少有一个应为高电平。
                 2、检查Q36、Q38、Q37是否损坏。

2、屏信号问题。检查屏线。

3、检查屏电路,如升压电路。

网友:
看下屏上的保险是不是好的

网友:
楼上的,楼主换屏试过了,白屏基本上是屏供电没出来.

网友:
先加焊显卡,不要加焊挂了就行

网友:
我现在两台机子都是花屏,不知道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2010-06-19):
花屏焊显卡   白屏跟显卡关系就不是很大了  我听师傅们讲过  貌似屏供电与显卡信号是同时发出的   感觉还是供电方面问题    仅供参考

网友:
汗、、细心的查就查出来了吧、、前几天修了个V3000,暗屏,开始直搞显卡、涛声依旧、细查、EC出的至屏3.3V未至屏上,飞线屏亮、但档LOGO、、见LED2.LED3轮闪、刷BIOS后OK、、、线也不用飞了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