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发黑

楼主(2010-05-20):
我在修到一块ASUS A8JP的板子时。为掉电现象,结果就是ISL6227周围的一个无极性电容发黑导致的,请教一下电容发黑就是因为氧化了是吗?还有其他原因吗?量它阻值也正常,不是很理解。

网友:
拆下来再量过,外观明显有异常的一般直接换掉

网友:
你换一个,发黑的电容你拿下来量,可能是烧坏了的

网友:
发黑就是氧化了 一般电容含银 氧化之后就会变黑 容量自然发生变化 一般精度要求不高的电容 不会用银 应该是成本的原因 滤波的电容容量少点也无所谓 但是不会用银 如果是用银的电容 精度要求必然是很高的 但是容易氧化 鱼与熊掌不可得兼

网友:
发黑的电容,,应当是烧了吧,可以拿下来,测量一下容量和漏电情况

网友:
发黑应该就是烧了吧。

网友:
拆下来量电容应该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