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P33T-A 的一点经验

楼主(2010-05-20):
为什么发这个帖子呢,因为它折磨了我好久,其实很简单!!!
同行拿过来 。询问大概情况。说是客户正常使用的,然后现在点不亮了。 我上CD2.93 ,测试跑D0.上表测量,供电,时钟,复位正常,上DDR667内存,在测,跑一下到E000,然后不动。怀疑CPU不兼容,换个E2160.测试还是E000.晕了,刷个bios先,上U ,上DDR2 ,这下有反应了,跑D4.停止,记得看过有位坛友发果关于G31 的板子,跑D0.D4,一般都是U 的问题。可我换了几个U 都不行,纠结中,板子搁浅了....

下午,闲着没事,又拿出来看看这个鸟板子,发现内存旁有个大标字 DDR 800.  我的内存是667 的,难道这个问题。于是去同行那借来DDR800 的内存,上机。。。。。你们知道什么结果吗,他吗吗 的,竟然跑的欢呢!

所以这个板子一定要用酷睿的CPU ,DDR800 的内存。以后大家在修这样的板子,一定要拿以上配件测,否则会像偶一样走这么多弯路。

网友:
跑D4还去查CPU,没办法。

网友:
顶下
还有就是g41不支持533的内存

网友:
G41本身就不支持533,

网友:
说了半天就是内存坏了吧

网友:
AMD 的主板跑D4 换CPU 还正常
intel的就。。。你这
维修思路有点小问题吧

网友:
呵呵。现在的板子对老cpu 内存都不支持了。修的时候要注意了。

网友:
以前有搞过一块MSI G33的 667内参跑不了  800的可以跑,但用另外一块主板同型号的  用667且可以跑,不知道怎么了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CPU频率和内存频率不一致引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