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00不触发

楼主(2010-05-20):
来时待机0.04正常,3VALW,5VALW正常,开机键16V,EC是KB910LQF的,按下开机键EC 36脚 NBSWON# 有跳变,同时给南桥的PWRBTN_OUT#的信号也有,接理EC应该接到南桥发出的,SLP_S3#和SLP_S5#,测量中EC没有收到,南桥晶震用示波器量了,已起震。不知道是不是南桥挂了,高手指点下。

网友:
打错一个字,应该是HP500不触发的

网友:
RSMRST#信号是否正常
把EC端的SLP_S3   SLP_S5翘起来
如果按开关时,焊盘上还没有高电平的SLP S3 ,S5信号
则要考虑南桥是否损坏

网友:
南桥的信号没过来,直接杀南桥

网友:
检查南桥工作条件,条件满足就取南桥。

网友:
别急着弄南桥

网友:
测试看看换南桥吧!~

网友:
先别急着杀南桥,因为晶振起振了,看看是不是还有3VS到南桥正常不?

网友:
那你就换南桥吧,要尽快消除此疑问

网友(2010-06-27):
南桥的问题很大如果EC电压正常南桥电压也应该正常

网友:
io  坏的比较多

网友:
应该先看rsmrst,我还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有可能是KBC坏了吗,

网友:
问题应该不在EC,而在于南桥这边吧,撬起EC 的SLP-s3,SLP-S5两脚,看焊盘上有没有信号,再去杀南桥

网友:
撬起EC 的SLP-s3,SLP-S5两脚,看焊盘上有没有信号,再去杀南桥

网友:
南桥要起阵只要工作电压满足了旧可以拉,但是南桥要正常工作必须要有个初始复位才行。

网友:
这种 换了 南桥 在说啦 反正 好换的、、

网友:
换个南桥先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