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portege 4101如何拆光驱

楼主(2010-05-20):
东芝portege 4101笔主本如何拆光驱,还有鼠标不灵不碰触摸板,只要离板近点鼠标箭头也能动

网友:
离近点就能动,你还嫌不灵.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用手指碰到就挪不动了老是在原地移一点又回原来的地方,

网友:
是不是把键盘鼠标给锁上了

网友:
拆光驱, 要先打开键盘,镙丝在键盘下面,那个时期的东芝都是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本本有不有无线网卡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把键盘下的镙丝都下了,还是拿不出,还有哪里要搞过?

网友:
对不起,记错,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