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20S疑难杂症

楼主(2010-05-20):
有一台HP 6520S,插上电源一直自动重启显示屏却不亮。有待机电压3.3和5V,量ADP3208芯片旁边四个6676AS   对地阻值一边为0一边为4且无电压。拆下3028阻值一样应该怎么弄呢!

网友:
为0的一边肯定不正常,你再找找那里短路了

网友:
2# 蓝色快车2008 没有啦。那一边通电容的接地处的应该没有短路至于阻值是4的一边我就不知道这样的阻值正常不正常!而且也没有电压!ADP3208是CPU供电IC吗?那我量CPU旁边的电容是1.25V呀!怎么弄呀。

网友:
cpu 显卡这里有4欧姆的阻值很正常 3208就是cpu pwm ic

网友:
5# liquan 是ds两端吗 请说清楚一点

网友:
自动上电是你没插电池

网友:
我这也是不断自动重启,CPU V-CORE没输出。3208  1脚EN信号没电压,这脚接在393运放器上。没图纸没地方下手,请高手们指点一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