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RST测试出来的不知道还有维修价值得

楼主(2010-05-20):
用RST442 测试出来的结果不知道还有维修价值

网友:
一样有价值,测不出来的要先刷下SPD看下,有的颗粒坏的太严重了,就要搭组织测量下看看是哪一颗,先排除下看

网友:
请高手指导一下,   是哪个内存心片有问题,,还有价值维修吗???

网友:
不是很常见的内在品牌,颗粒可能不好找哦

网友:
如果是单面的就是第一颗坏了,第二颗有可能虚焊

网友:
换第一个芯片看看吧

网友:
随便找个 HY5DU56822DT-D43 就可以。

也就是说 随便32M 8BIT 的颗粒 带换。 世界工厂就那几家。 搞颗粒的。 只不过贴牌,OEM。打磨颗粒的就多了。

网友:
错。 坏颗粒会影响隔壁的颗粒。
或者另一面PCB的颗粒。

用 SPD-EDITOR 软件 改,判断

网友:
先换反面第一颗

网友:
我看不懂啊

网友:
加焊反面第一颗,第二颗上机RST测试没有问题,  进系统OK,稳定

网友:
背面第一颗,换,第2颗补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