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0-05-20):
主板待机为高电平正常 就是不触发 排除IO 排除12V 3.3V 5V 对地短路 还要查那些元件啊 新手学习中 呵呵    高手帮忙看看啊

网友:
开机电路。IO  南桥,

网友:
跑一下开机电路。这是最直关的维修方法

网友:
IO  南桥。。。。还有就是线路。。。。

网友:
楼主,,,除了上面两位说的,,,开机电路元件,,南桥还有I/O芯片,,,,还有南桥旁边的32.768晶振损坏也会出现不能开机,和影响开机电路....一个脚在0.2-0.6V,另一个脚1.0-1.6V左右。不同电路的电压有所不同,主要是看两个脚之间有电压,,,,,

网友:
跑一下触发电路

网友:
待机为高电平???-------什么地方高电平??

排除IO??、---------怎么排除?更换过吗??

主板是什么型号?什么芯片组?IO是什么型号?

提问请将问题讲清楚

网友:
楼主,,请问一下你会熟练画开机电路图吗???最好是上传一张你画的开机电路图,然后说一下你主板上I/O,南桥的型号,,,叫群里的高手帮你分析一下,,这样你就有思路了..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