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幕下面1里面左右花屏 付图片 求解

楼主(2010-05-20):
14.1寸 LP141WX3 tln1 的屏   屏幕下面1里面左右花屏 有时还跳一下 变成2-3里面的花屏

网友:
LG的屏幕容易花屏,闪屏,换屏吧

网友:
屏的面大一些吧,有条件换一个试试。

网友:
显卡有可能出问题 不过先代换一下屏 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
LG 14.1宽屏典型故障,就是在开始那跳屏线,这种屏本人换过好多 ,一般来讲都是翻新屏的故障.换屏后15天没问题就会稳定下来.

网友:
这种就是屏的问题,我换过好几片了

网友:
昨天还换过,屏问题

网友:
个人认为百分百是屏的问题,具体到屏上的话,应该是屏电路板与屏的 屏线 有问题。
因为有一次在换灯管时,没注意到此屏的下方也有屏线,镊子不小心翘到了屏线,使屏线有了划伤,果不其然,换好灯管后,,现象跟你的一模一样。就是屏下方是花的。

网友:
不幸,你遇上闪屏门了,我同事的R400换了两次!原机闪,换了个不到两月,又闪,现在第三张不知能用多久!

网友:
百分百屏的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我遇到过一个就屏下面开始任务栏花,其它一切正常,换屏OK!

网友:
一个个排除喽,

网友:
不用怀疑,屏坏了

网友:
显卡有可能出问题 不过先代换一下屏 是最好的方法,基本上都是屏的问题比较多,建议换屏

网友:
屏问题 多数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呢, 屏是首先考虑的。

网友:
这种花屏一般是屏的问题

网友:
对啊,我才弄了一台就是屏的问题是HP6535s, 也是14.1的屏,换了就好了。。。

网友:
难道这样的问题,现在还没有方法可以解决吗

网友:
屏坏了,换好过

网友:
屏问题,直接换一个屏吧。看屏有没有保修

网友:
谢谢大家帮忙 我想问一下  像这种情况大概是屏上面的什么有问题   屏主控芯片? 屏电路板? 屏排线?  如果是排线基本是修不了了

网友:
LP的屏,LJ,楼主换屏就好

网友:
这是屏坏了,,,很难修好,,还是换屏为好

网友:
你外接下就知道啦看是不是屏还是显卡啊 ?

网友:
外接显示器就知道啦看是显卡还是屏在动手啊

网友:
再问一下 那种屏和这个LP141WX3 tln1的屏通用的?

网友:
屏的故障,今天就换了两个.

网友:
屏的问题吧..

网友:
先换一个屏试试

网友:
屏 或者屏线的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    换吧

网友:
先换屏幕~不用考虑屏线~评先不好不会出现这个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