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525T笔记本显示器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0-05-20):
我有一神舟525T笔记本显示器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  上面的标签被撕了  是15.4的高亮屏      有没有PDF的接口定义资料  我想改显示器用但不知道型号,有知道的说一声 谢谢  有这种屏程序给传一份 我用的是RM3251的驱动板 。

网友:
你可以用多个程序来试 试几次基本就可以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