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GJ15L3 MCU程序

楼主(2010-05-20):
我看有的人要这个程序,刚好我有,希望给有需要的人..M6759跟SM89516,一样的

网友:
今天才把编程器买回来,先下来看看了

网友:
点屏是要考虑屏型号的,所以最好知道这屏的型号

网友:
这个我前几天修过,刷程序不行,驱动板坏了,后来买了一个驱动板才弄好!

网友:
我这个有主板的电路图,要看电路一样才能用哦,程序肯定好用

网友:
联想机型太乱.

同样的LXB-L!5就用了三四种屏.

所以楼主的图片上没有具体型号. 不一定通用.

网友:
我也有一个联想的,型号:LXB-L15。电路跟这个是一样的,02年的产品。开机约30分钟不定时黑屏。黑屏时指示灯蓝色,灯管是亮的。按键有时全部失效,有时正常。拔掉电源后,重新开机,又重复同样的故障。求解????????

网友:
我也上传一个了,版本号:56A1125-61-H1VE R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