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462主板

楼主(2010-05-20):
接到一台老机器,通电后蜂鸣器,长鸣三声,去掉内存,擦去灰尘,还是这样,上检测卡,主板跑马到d3后不动.
更换内存,无果.把主机除尘,大略观察主板,无果.装机上电,到d3后没有报警,而是直接没有预兆的断电.

将所有线缆除去,依然如故.

拆下主板.仔细观察,发现内存供电场馆周边有松香痕迹,遂怀疑是就伤复发.
更换场馆.上电,到d3后顺利通过,2a,正常启动了,正准备和人家收钱,然后自吹一把.

主办掉电.灭了.

没有观察有其他烧损痕迹,拆下cpu散热器,用手摸,妈呀,烤猪蹄.

处理器过热造成的.除去以前残余硅胶,抹上新的,开机,进bios.温度38.

测试十分钟,一切正常

"好了,这主板故障很严重,也就是今天我在,要不然方圆几公里你都修不好.省略245字........."

经验,仔细观察主板,先目测,后分析.

不要把所有故障现象都绑在一点,也许是若干小问题造成的.

网友:
K7架构的CPU散热处理不好,很容易挂掉的

网友:
没挂掉CPU 算你运气好 不上风扇你也敢搞  还方圆几公里省略1000字。。。。。

网友:
462的CPU容易挂。。

网友:
俺不怕,人品好没有什么不可以

网友:
哈哈  上次实机 就吧散热器顺便放上老是掉电 后来才知道  必须压的紧紧的

网友:
你运气真不错,CPU竟然没挂,哈哈

网友:
发热大王级的U,不是烧坏就是压坏。

网友:
要把CUP散热器压得紧,不然就挂CUP,我自己有那样的经历,我老是忘,就老是被师傅骂,师傅骂多了,就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