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AM770怪问题

楼主(2010-05-20):
CPU旁边其中两块电感发热超烫,能开机,电感是R50的,更换后还是会发烫?各位老鸟们 怎么解决?一般开机进系统后能有时候3个小时会自动关机,最多能开到2天左右,自动关机, 南北桥也不发烫!

网友:
把最后一组的PWM和场管换掉

网友:
把全部MOS管换掉。。

网友:
一般是CPU电源管理芯片输出的几相PWM不平衡导致
可先在线检查各相MOS G极电阻,如发现不平衡
一般需要更换电源管理芯片
如果有MOS驱动IC,则可测量其输入端的电阻,各相也需平衡

网友:
MOS 都是1.39V

网友:
是不是要把发热的这两相的MOS管换掉

网友:
量一下各管的G极电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