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0):
一进水板不走U,复位灯过会闪一下,过会闪一下,IDE1脚无复位,其他全正常,求思路,IDE1叫连两个三几管后通SB,三鸡管都有一脚接地
另两脚都无电压
进水

网友:
没 门电路 那复位信号 都是南桥发出的 估计桥问题大.

网友:
如果电压时钟都正常
查查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PG,和ATX发出的PG信号是否到达南桥
如果已到,南桥仍未发出PCIRST,则南桥坏的可能较大

网友:
板子有没有烘干,这个问题很重要的

网友:
用BGA180度烘了一遍南北桥还是一样

网友:
如果是这样,SB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其他地方的时钟、供电、复位都正常,只有IDE没复位,复位灯一闪一闪的,是不是自动复位没完成

网友:
细查看有没有短线的地方

网友:
走了线路,到SB的线路没断,两个三极管后过一电阻至SB

网友:
我觉得还是没有烘干透。

网友:
换个关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