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SU主板又是这种疑难毛病,高手千万不容错过哦

楼主(2010-05-20):
AUSU主板

,点亮之后一直停留在这个画面,键盘也不能用

在主板上看到这个英文Chassis和画面上是一样的,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有一块出现这个画面,主板上有CHASSIS跳线,我跳线也跳了还是一样,还有一块就是主板上有这个英文,板上没有跳线,我没辄了,希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不胜感激!

网友:
CMOS也清了好几次了,BIOS也涮了几个版本了,还是一样,希望各位帮帮忙   谢谢!

网友:
CHASSIS

这个话题LZ可以搜索一下

有几个帖子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讲的很详细的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p;highlight=CHASSIS

网友:
哈哈,是你跳线冒掉了吧?USB的供电切换跳线哦。

网友:
看来高手的例子,懂一点了,可是好象我的板子和他们的不一样,我的板上虽然有CHASSIS英文自样,但是没有像按例上所说的CHASSIS跳线啊,CHASSIS就一个CMOS跳线,我量了,电压正常   是3V

网友:
绝对不是跳线冒掉   主板是从机箱中拆下来的,没拆机之前就是这样,不可能自己掉了跳线帽吧?

网友:
先查一下这几个针脚的线路吧~我以前也遇到过,有一次查到里面有一条线路,经过一个电解电容,其实也没接这个电容,是这条线在经过电容下面,由于电容下面漏液,不过不过线路断,把这个电容拆了,再试一切正常了~因此把电容的位置清洗干净,再换上新的电容,故障解决了~有好几次遇到的是线路走到南桥里面去,不过这种是南桥受潮了,加焊南桥就OK了~不过不稳定,像这种情况,最好要有BGA机来修才比较好~

网友:
CH

LZ仔细找找
应该是有CHASSIS跳线的
还有板子具体型号是什么

网友:
你测的不是CHASSIS测量点,CHASSIS有四脚

网友:
问题是我现在这个板CHASSIS字样旁就只有一个CMOS跳线,没有CHASSIS的三个针脚跳线啊,我仔细检查了,电容漏液是不可能的,南桥我用BGA加热了,还是一样,我想跑线路,但是我找了半天也没在板上看到CHASSIS的三针脚跳线

网友:
你把主板南桥部份抓张清晰的图上来,你没有找对地方

网友:
就是这个破板子,整死我啦

1# 简简单单LIU

网友:
CHASSIS是一个机箱检测的。。 注意该跳线 不然开机会报错

网友:
非常感谢技术小组的热情回答,论坛有了你们真的增添了好多光彩!   我在主板上也找了,也没看到CHASSIA的四个针脚啊

网友:
不要找跳线了
CHASSIS字样上的那个芝麻官,说不顶就是CHASSIS的控制管
你跑一下线路看看是不是

网友:
再看了一下LZ的帖
发现一个问题
我遇到的出现CHASSIS故障的时候,PS2都是有效的
既然你的键盘不能动,PS2部分查过没有

网友:
哦     我也是这么想的,这个芝麻管就相当于按例所说的场管吗?A点一边通向南桥,一边相连一个105电阻吗?如果是的话,那该怎么修呢?我直接拉个3伏的电压到那个芝麻管的B极可以吗?我现在回到家了,不在公司,板不在手头上,所以只有明天在测试了

网友:
把通CHASSIA的三极管拆掉就好了,再不行就是SB了

网友:
PS2应该没问题吧?我两块这样的问题都是键盘不能用键盘灯开机时会闪一下,我也打了阻值,都是正常的

网友:
哎`````看了好多这方面的帖子,看来AUSU出现这个问题很常见,但是都和我的板型号不一样,明天再试试,实在不行,这个板就只能报废了   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