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脚处于半拉低状态怎么办

楼主(2010-05-20):
今天遇到一块intel原装845的板子,点开机阵脚后,能触发,CPU风扇也开始转。
但是屏幕无显示。
     查1.开机针只有3.65V电压,(ATX的第9针待机5VSB正常),cPu主电感只有6.78V电压出来。其它电压也只出来一半左右。
        2.检查显卡,显示器,VGA线都OK。
        3.14脚直接到IO,开机针进过两个电阻到南起。
        4.黑色表笔接地,红色表笔直接搭到14脚,这时14脚的电压有跳变,屏幕就正常显示,但把表笔一拿开,故障又重现。

        在这里拜谢哪位高手指点。

网友:
所有电压都出来一半???
查查电源或者干脆换一个电源吧
除非主板上ATX各路电源都短路

网友:
开机键上的 电压有的是 紫色5V给的 有的是1117给的 1117 3.3V

网友:
补充:电源换了故障依旧。CPU,开机针等电压出来的都不正常。但有复位。能关机,能重启。诊断卡不显示任何码。

网友:
拉不地应该是IO坏了

网友:
查1.开机针只有3.65V电压,(ATX的第9针待机5VSB正常),cPu主电感只有6.78V电压出来。其它电压也只出来一半左右。

CPU电压6.78V??

网友:
4.黑色表笔接地,红色表笔直接搭到14脚,这时14脚的电压有跳变,屏幕就正常显示,但把表笔一拿开,故障又重现。

没看到这个吗?

现象原理就是南桥不能输出持续低电平

网友:
南桥空焊了吧

网友:
3.14脚直接到IO,开机针进过两个电阻到南起。

查一查14脚到IO的线路有没有发霉的情况啊
我有次修一块845的就是这14脚的线路差不多霉断造成只拉低一半的现象

网友:
很明显是有短路 应该是12V那一路有短路 重点检查CPU供电管

网友:
测一下ATX接口的对地电阻,如果都正常的话,用镊子直接短接ATX电源的绿线盒黑线,如果此时开机正常,就断电检查开机电路,如果不正常根据具体故障现象分析,就你目前提供的信息主要检查开机电路,有可能有电容漏电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