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请教哈有基础的高手来说哈mos管小事大问题

楼主(2010-05-20):
恩。。其实维修也有一年多了吧。但从学本本出来到现在,也就半年多,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本本MOS管,恩。先不说怎么判断哪一种吧,因为我一般是在料板上取那种看得到引脚定义的。我就想说说,有些8脚的单MOS管,我记得正常的阻值应该是400多到500多吧。。。但有些在好板上取下来的这种管子,阻值只有100多,,。。。我意思就是想问问这种管是到底是算好还是算坏,或者说这种管子已经不良了喃。。。真的困惑了我好久了。今天实在忍不住想上来问一哈。

希望知道师父级别的人请给点明示,,如果谁有笔记本MOS管这种比较详细讲解的资料,还希望赐小弟学习学习。。、
谢谢了。

网友:
只要能完成它的功能就是正常的。

网友:
这种管子我收了很多,一直也不敢用,也舍不得掉。。。如果能确定好坏,,,请给点明示啊。。。
还有它的阻值只有100.。如果上在板上去,跟上400多阻值的管子上去。。。对整个供电电路的对地阻值有没有影响喃?

网友:
这是根据制造mos管的制造材料而定的  mos管按理论来讲其正向阻止在100到800之间 其阻止越学越好

网友:
按原理来判断,,,触发能导通就是可以的

网友:
是正常的  好多这样的  换管看引角定义把

网友:
看样子说来是像可以用的哦。而不是不良。。。明天可以去试一试了。
都不知道哪个哥子有没有比较系统的讲解笔记本MOs管这个元件的资料啊。。能上传分享一哈不。。感觉与主板的MOs出入是有点大。谢谢

网友:
里面有肖特基。你量到肖特基上去了。

网友:
阻值不是最重要的,只要阻值不太小,开关功能又正常就OK

网友:
是正常的  好多这样的  实在不行找DATASHEET

网友:
高端管和低端管的组值就不一样。。。

网友:
虽然只听说过肖特基,但确实也没理解过到底什么意思,反正我是知道这种管子也是好的了。而不是不良,。非常谢谢大家。谢谢

网友:
是MOS管里面加了一个二极管,二极管是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一个是硅材料的,400左右,一个是锗材料的100多,100多的肖特基理论上要用肖特基来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