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数据,是哪里片坏了

楼主(2010-05-20):
网吧的显卡
一批

花屏

8个片的
正面4片

1代显存

网友:
我刚学修显卡

很还笨

网友:
我也是今天才学,但没听到课。郁闷呀

网友:
你得先学会分通道
不同厂家PCB通道设计是不同的,不过这种显卡应该和大众显卡相同,上面第三颗显存有一脚空焊(背面第二颗)--如果不准备请自己定位
----------------------------------------------------------------
找到相关引脚打值来确实是显存还是GPU

网友:
你得先学会分通道
不同厂家PCB通道设计是不同的,不过这种显卡应该和大众显卡相同,上面第三颗显存有一脚空焊(背面第二颗)--如果不准备请自己定位
----------------------------------------------------------- ...
引用 网友A:

所有芯片都焊了,还是一样。和另一块好的比较。阻值一样撒

下午上BGA看看

网友:
阻值不可能一样,一样怎么会花屏
-------------------------------
如果一样就是供电不良啦

网友:
C39应该在上面左一,如果显存加焊过,可以把显存对调一下,还是报C39的话,可能是GPU的地址线出错,重做一下

网友:
某个显存报错不一定是显存的问题。GPU空焊,GPU到显存的线路。这些都会出现某个显存报错。一般GPU空焊比较多。

网友:
每个厂家的BIOS管理不同,为什么这么肯定是左一?
建议楼主自己打值,找出坏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