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0的问题

楼主(2010-05-20):
一台T30上电,电流到了0.5A不动了,本想是通病就把1.8V电感的滤波电容换了。但是换了一个330的电容不触发了,想想还是电容的问题于是又换了一个,还是不触发。没办法了把之前的电容换回来电流还是0.5A 。谁能帮我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呢。到底是什么东西坏了,?????

网友:
不是吧,你换一样的电容也会那样吗?T30上的电容也没发现有问题呀

网友:
我经验少  T30的主板还没换过电容 恩

网友:
应该不是电容的问题,插诊断卡看看跑什么代码?

网友:
T30的应该是靠近北桥的三个电感补焊一下。

网友:
加焊下MAX1715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