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电池短路!联想F41M奇怪故障修复一例

楼主(2010-05-20):
外地发来一个联想F41M,料号LA-3571P,说开始时能加电,到显卡不过,加焊北桥后就变成不触发了。
拆下主板发现开机芯片KB926也动过,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1A,按开机键电源指示灯亮,电流只能跳到0.02A,似乎没有什么变化。
量主板待机时有3.3V和5V产生,测开机芯片旁的32.768K已起振,南桥旁的32.768K 1脚IN有峰值0.14V的波形,4脚OUT有0.2V电压,无波形,不知道是不是正常,先不管这个。测KB926各供电正常,37脚EC_RST有3.3V,按开机键32脚ON/OFF#有跳变,18脚PBTN_OUT#有3.3V,100脚EC_RSMRST#待机时无电压,按开机键后有1.7V,这个电压偏低,6脚和14脚的SLP_S3# SLP_S5#只有0.13V,看来EC的工作正常,开机触发信号也正常,只是到南桥的复位信号没有正常产生,导致南桥发不出SLP_S3# SLP_S5#。

首先排除对南桥晶振的怀疑,连谐振电容一起换了,故障没变化,接下来换EC,还是一样,不得不宰桥,换了个新的HBM,裸板加电,电流七上八下,接屏顺利亮机,哼着小曲装上机器,插电源开机,电流从0.01跳到0.02A就停住了,无论是关机再开还是去掉硬盘光驱都是一样,又回到故障原形了,我的心跳七上八下。拆下裸板加电再测,现象又回到未修复前一样,难道刚换的南桥又挂了,我装的时候很小心啊。这时想到去测一下COMS电池有没有电,一测,0V,电没的很彻底!换了个电池焊到主板上,再开机正常了。

至此长吁一口气,装上机器再开机,电流八上七下的跳变,等了好一会机器却没亮,反复开关机,重插内存也是不行。他NND,我晕了,看电流跳变像是到显卡不过,板子是960集成的,不能北桥又出问题了吧,拆下主板加电却又能亮了,最后发现只要插上USB和耳机的接口板就不亮,故障压缩到接口板上,这个小板上有耳机口MIC口和两个USB接口,另外有几个电容,逐一对接口的引脚对地打阻值,当测到USB 5V供电时,发现短路,当拆下其中一个滤波电容后阻值回复正常,再插小板开机也能亮了。

至此维修告一段落,但心里还有疑问,如果说是CMOS电池没电导致的不触发,那么第一次换完南桥后裸板试机时没装电池,开机也正常啊,故障应该和电池电量没什么直接关系,于是找到刚换下来的CMOS电池,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正反向各打了一下电池的阻值,显示读数都是零,这就不对了,即使是没电,电池内阻也不应该这么小啊,莫非电池短路了,为了证实判断,给电池加上一个2V的小电压,电池暴烫,真的短路了!

CMOS电池短路我还是第一次碰到,分析故障产生的原因,可能是一修在处理开机不亮的故障时焊北桥将电池烤坏短路,导致机器不能触发。在我换南桥之前一直没怀疑到电池(电池外观没有异常),换南桥时我把电池拆下,所以裸板试机时能亮,而装机的时候又把短路的电池焊上去了,所以再开机又回到初始故障。

网友:
这个电池坏了不好买

网友:
从原理来说 电池也会短路的,但从实际维修中,很少发现有电池短路的

网友:
不用买,找个台机的(最好外壳带铜,不要全钢或其他的,不然难上锡),把壳弄花,上锡,拿线焊上(注意别焊爆了),包上绝缘胶布,找个合适的地方放回机器里,就好用了。

网友:
好买,就是贵点,一个20元。

网友:
这个机器我也修过1台,USB 5V 那个电容短路,不过他故障不是不能开机,而是开机正常,就是提示USB 过载浪涌保护,板载的USB 也可以用,后来直接拆小板 一个个测量,换电容就好了。这可能是个通病

网友:
200多肯定能收吧,不然没花头了.

网友(2014-05-13):
为何。 + 5 修机 不容易啊 。。

网友(2010-05-21):
有思路。我个人想是这样:
RTCVCC电压由两部分供给,一是电池,二是由待机3。3V产生+CHGRTC供电。

如下图:

+CHGRTC产生电路:

RTCVCC去向:

当电池短路后,RTCVCC=0V,相当于把CRLP1短接,对CMOS进行放电。但由于一直短接,使南桥不能正常工作,致使机器到0。02A就不动了,不能启动。

网友:
维修时要吧电池取下来

网友:
加焊BGA是  不把电池取下来的啊

网友:
6# 无边思绪 飞个电池上去就是了.

网友:
学习学习了      这种不是那么简单的

yzz163 -30 技术区严禁灌水,3次以上不听劝阻,禁止发言或 ...

网友:
楼主好经验 RTCVCC电路  南桥缺少了工作条件  机器可以触发  但是不上电啊  哈哈

网友:
这个值得学习,问一下:上家做桥没有去掉电池或是保护起来吗?

网友:
这个电池是焊接在主板上的,和北桥的距离也不算近,一修应该是省掉了这一步。

网友:
coms电池短路的没有遇到过!bios短路的到是遇到过!

网友:
还是自己不小心,哪有维修不取电池的,我加焊I/O,没取电池,IO就挂了

网友:
这电池多的是啊
1220碰焊2个脚就好了啊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种故障,下次留心点。我最怕那种按下开关,电流比待机前高0。01A这种故障了。修得没头绪

网友:
楼主的帖是好贴,这里顶一下。kb926的工作过程我还不是很清楚,在这里学到 了,谢谢。
我修板子时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先把bios电池去了,这机子要到我手上应该不会走你那么多的弯路。我觉得修板子时把cmos电池去了,可能好点,毕竟用烙铁,用bga时如果主板上还有部分电路在工作,你不担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