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ENT 7087 触发掉电

楼主(2010-05-20):
ADVENT 7087 触发掉电,待机3V、5V,电流由0.01A到0.02A,换过1631、IO,开始看电流没有到CPU供电所以没有换CPU电源管理芯片,看来也是试了一下也是故障没有改变,不知是否与南桥有关?请给点思路和意见,多谢。

网友:
再不顶就沉了。

网友:
如果是掉电后马上就能开机 应该是后极有电压 或者是pwrok没有出来

网友:
电流到0.02电好像还没加上吧,哪来掉电,按不触发修吧

网友:
应该是电源管理的问题

网友:
这机器也找不到图纸,看来只能换个南桥试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