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W1907 简单故障 变复杂

楼主(2010-05-20):
今修一液晶,HPW1907 本来很简单的故障,亮一下灭,这机器就两个故障点,一个是灯管,一个是不开机,那就是MCU 坏了,修灯管吧断一根线,拆灯管,一不小心灯管断了,找一全新的换上,装好不上屏,亮一下就灭,然道没换好,折开看焊得挺好的,,两个都给他换全新的,还是 亮一下灭,从早上都弄到下午了,实在找不出毛病,找一个别的灯管上的线换上好了,这液晶修半天。

网友:
哼哼  楼主  想你这种把简单变复杂话的例子  基地里多了去了  主要还是不细心

网友:
我的做法是灯管焊好,先不装屏了,先用通用板点一下了。会不会保护。然后再用原装高压板点。烦是烦了点,但是提高了成功率。装屏后一次成功。

网友:
这款机器富士康生产的板子,高压变压器边上的几个电容容易坏。不过楼主换过灯管,也有可能是灯管焊接处于屏框之间有轻微漏电,是我就直接把PWM芯片保护电路直接弄掉,什么都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