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电路图疑问求助

楼主(2010-05-20):
请问下用红圈标注的两个二极管的作用 看了半天没明白 嘿嘿

网友:
很多技嘉主板也是这样接的
说实话,想不出严谨的理论依据
不敢妄言

网友:
这2个二极管应该是起箝位的作用。

网友:
明白了 谢谢这个哥们 是不是把信号钳制在地和5V之间 对吗

网友:
那是一个很典型的保护电路,是把那里的电压限定在0~5V之间 也就是常说的钳位电路

网友:
根据硅管和锗管不同,此电压被限制在-0.2或-0.5到+5.2或5.5V之间,起保护作用,用来防止电压过高或过低对集成电路造成的损坏!

网友:
FOR ESD PROTECTION, 保護晶片用.

网友:
我也看的很迷糊,如果说使钳位的话,那么只需要一个二极管就足够了,为什么使用这个双二极管,PS-ON开关使通过5VSB经过以电阻上拉得到的,这个位置的电压基本也就是5V左右,当这个地方的电压因某种原因升高,那么双二极管处,以个是反向接法,另以个是正向接法,当此处电压高于正向接法的二极管的PN结电压的时候二极管导通,二极管后面直接接的是5VSB那么如果是硅管开关针的电压不会高于5.7V,如果是锗管将不会高于5.3V。其实对于另一个二极管,想不出他的作用来,请高手解答

网友:
LZ发的图让我也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我现在手里学习的板子正是顶星915PL,LZ的图让我受益不少!感谢!

网友:
感觉像是一个防静电的保护设计。猜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