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2420 短路,求思路

楼主(2010-05-20):
接电,可调电源直接跳到5A保护,跟据线路查,U4,4脚和123脚短路,以为找到故障了,找个代用的,还是不行。断开R30,后级短路,U24,123和5678没短路。拆掉EC9和6255,还是短路。故得出来dcbatout这条支路有问题。使用传说中的烧机法,从r30处接入,电流打到零,慢慢调高,电流达到4A,电流为2V左右,发现,U1,U5温度偏高,取掉U1,U5,还是短路,想不明白了。dcbatout所连的的相关电容,芯片基本都取下测试,可还是有短路。明天测下C33和EC71处。求解决思路,麻烦了兄弟们了。

网友:
我运气有点背啊

网友:
短路也没什么思路,就是看到什么短就摘什么,可以先摘你认为最有可能的,要不就用烧鸡法,呵呵

网友:
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请兄弟们看看有没有遗漏的地方,附件应该是此机的图纸。

AS3620_TM2420 Schematics (Intel).pdf

网友:
看看哪儿发热吧。。。

网友:
有时好难查得出来,看看南桥

网友:
这种情况坏主芯片的机会不会很大,多数是MOS管,电容,二极管,

网友:
继续烧 烧到不 短为止

网友:
楼上的朋友继续烧会不会烧坏别的东西呀

网友:
烧不出就断凡是这一路的就一个一个断没有捷径的了

网友:
呵呵,今天运气不错,量到C233击穿了,拿掉,不短了,上好cpu,内存,接屏,电流跳变,有显了,哈哈哈。

网友:
哪么大电流,用烧鸡发吧,用手摸哪里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