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

楼主(2010-05-20):
求助Dell D630 进WINDOWS一直滚 就是进不去 BIOS也刷了 南桥也换过了 系统也做了 硬盘也换了裸板测也是一样 无奈请高手指点一二
Windows

网友:
你PE进去看看能不能进,见意你做一下显卡

网友:
这机器也是显卡爱坏的,,,

网友:
做做北桥或显卡吧

网友:
显卡已经 换成 升级后的了 郁闷

网友:
看下适配器的检测电路.会造成CPU隆频,进系统超慢.

网友:
我觉得是显卡的事,换一个显卡试一下吧

网友:
6楼的高手前辈 能不能讲清楚些 还请赐教

网友:
蓝德本本维修
有道理

网友:
我觉得也是显卡!换显卡吧

网友:
换CPU试试,换内存试试

网友:
难道你没有试试进安全模式吗